钣金加工件或机加工件开料尺寸

楼主(2019-09-03):
请教各位,钣金加工或者机加工来料时,同一块材料上各个工件之间的间隔通常取多少毫米?这是指在一块大的金属材料上加工多个工件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
机加工件的话只要互相不影响就好,没什么硬性要求,在有限的材料上尽可能多的加工零件

网友:
如果外进刀的话,共边都可以

网友A:
这是一个提高材料利用率的问题,尽可能高的优化材料提高利用率。材料定额编制规定:
1、        材料定额编制过程中,加工余量全部由工艺部预留加工余量,其它部门不允许留加工余量;应全部按工艺部的净尺寸采购。
2、        型材余量:1)拉弯型材:每端留余量为150mm。
2)直型材:每端留余量为:10-15mm。
3)煨弯型材:每端留余量为:50mm。
4)滚弯型材:应根据图纸具体情况而定。
3、棒料、管材:应根据加工件的直径、数量而定。
4、板材:1)剪板机下料板材,应留齐边余量5-10mm。
2)整体落料冲压余量两边应为1-1.5倍板厚。
3)步冲机冲压板材:应视情况而定,一般周边留10-15mm余量,内部下脚料应保存,再利用冲压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提高材料利用率的问题,尽可能高的优化材料提高利用率。材料定额编制规定:
1、        材料定额 ...

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是用激光切割加工的方式,搭边可以更小,做到5个毫米都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是慢丝切割的话,加工余量需要预留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