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二维码的判断如何实现,特来请教

楼主(2019-09-03):
如题,最近做的一台设备客户要求能做二维码扫描判断,如果二维码识别成功设备才会启动(一个二维码只能用一次)。本来想在设备里加一台pc写软件,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老板又提出能不能只靠plc实现或者用现成的识别模块,所以特来求教

网友:
PLC加扫码器,有钱再加个HMI

网友:
关注这个,一般都是加一个二维码扫描枪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请教下一个二维码只用一次怎么实现呢。设备自动生成二维码自动识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