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15椭圆下拉圆锥命令

楼主(2019-09-04):
各位solidworks大神,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olidworks2015草图中椭圆下拉有一个圆锥命令,这个曲线我不太理解,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命令,这个曲线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网友A:
自行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百度

我能百度出来还在贴吧发求助帖干嘛?能不能别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真心感谢您如果不懂得话作一个可爱的吃瓜群众~

网友B:
建立一个圆锥曲线,跟你画个圆一样,那我问你圆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您可以通过锥形  工具绘制由端点和 Rho 数值驱动的锥形曲线。 曲线可以是椭圆、抛物线或双曲型,具体取决于 Rho 数值。
锥形曲线可以参考现有的草图或模型几何体,也可以是独立的实体。 您也可以使用驱动尺寸为曲线标注尺寸,所得尺寸将显示 Rho 数值。 锥形实体还包含曲率半径的数值。
点下圆锥命令点属性管理器右上角?就可以打开SW的帮助,SW的帮助非常详细,基本软件大部分问题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个圆锥曲线,跟你画个圆一样,那我问你圆是什么意思

圆上所有点到圆心的距离相等,这就是圆的意思?那你跟我说说圆锥曲线的几何定义?不懂就别说话了。

网友(点评):
牛。。。。这不是一个问问题人该有的态度。别人怼你,你得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通过锥形  工具绘制由端点和 Rho 数值驱动的锥形曲线。 曲线可以是椭圆、抛物 ...

谢谢您专业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圆锥曲线有一个参数值ρ,这是值是什么意思,好像设置区间在0.05-0.95之间。是曲率半径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个圆锥曲线,跟你画个圆一样,那我问你圆是什么意思

我问的是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能不能别不懂装懂?你多向人家专业人士学学,会就是会,不会就闭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专业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圆锥曲线有一个参数值ρ,这是值是什么意思,好像设置区间在0.05-0.95之间。是曲率半径还是什么?

不是,不过可以类似理解,这个圆锥曲线似乎可以理解成2条交叉直线,然后交点“倒角”(倒椭圆、抛物线。。。。)
我试过可以画一段圆锥曲线,然后拟合到椭圆(一段,肉眼观察)

网友(点评):
个人试验,这个数值越小,越接近椭圆,越大可能越接近双曲线,可能会有临界过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字那就算了

你刚才说的Rho的不同可以变为椭圆、抛物线、双曲线,可是你没有回答临界值是多少?Rho值多少是椭圆?多少是抛物线?多少是双曲?好了,如果Rho值与ρ是相等的话为什么设置值不能大于0.95?这个数值区间代表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回复错了对象,个人理解“不是,不过可以类似理解,这个圆锥曲线似乎可以理解成2条交叉直线,然后交点“倒角”(倒椭圆、抛物线。。。。) 我试过可以画一段圆锥曲线,然后拟合到椭圆(一段,肉眼观察)”

网友(点评):
抱歉,这个回复错了对象,看上面一楼的回复

网友A:
没有百度不出来的。如果有,那么请换个姿势再次百度。姿(知)势(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百度不出来的。如果有,那么请换个姿势再次百度。姿(知)势(识)很重要。

谢谢大神的解答,明白了

网友:
其实就是利用参数画出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