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根圆柱按下来能够准确的锁紧固定

楼主(2019-09-04):
求教:我需要做一个方案,一根圆柱(圆柱下面有弹簧)按下来能够准确的锁紧固定,然后利用外力的作用,例如电机,电磁铁。使锁扣松开,圆柱自动回弹出来。

楼主:
好像不太行,可以具体点说明吗

网友:
了解一下超市服装区的「安全扣」

楼主:
其实我的原理就是电磁锁,可是老板说复杂,可有简单的机构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原理就是电磁锁,可是老板说复杂,可有简单的机构实现

按下来能够准确的锁紧固定
~~~~~~~~~~~~~~~~~锁紧固定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画图示意

楼主:
锁紧固定圆柱和锁块

网友:
弹性缓冲机构,这种装置米思米有卖的,我还用过的。

网友:
好像是不行..要如何處理

网友A:
同样很感兴趣,有没有这个一个机构,占用空间很小,且满足一按弹起,又一按又落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紧固定圆柱和锁块

画图示意,谁知道你圆柱和锁块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很感兴趣,有没有这个一个机构,占用空间很小,且满足一按弹起,又一按又落下》。。。

你说的这个机构就是圆柱笔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