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按钮按下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9-09-04):
有个地方需要一个按钮按下电流通过前,提前触发一个信号。

压力传感器,触摸传感器,这些不行的,价格贵,而且会延迟触发时间。
行程检测,这个按钮行程非常小,行程开关常开变常闭可以直接触发,但是常闭变常开的情况怎么触发呢,如果增加中间转换又会延迟触发时间。

愁啊愁

补充内容 (2019-9-4 10:59):
暂时决定用集成电路了,贴结。

网友A:
以前接触过这种设备,丝杠上下带配重实现人手的按压力度实现按压。

网友B:
红外传感器呢?改造一下这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这种设备,丝杠上下带配重实现人手的按压力度实现按压。

这个按钮是用手按的,只不过按钮外面封装了按钮,类似电视机遥控器,主要想在通电前,提前触发一个信号让一个灯提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传感器呢?改造一下这个按钮

感谢回复
按钮就这么大,属于微型器件,而且红外是电子元件,电子元件延迟厉害,贵,无法实现提前触发,而且这个开关为了手按下去当面最多能增加一个杠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按钮是用手按的,只不过按钮外面封装了按钮,类似电视机遥控器,主要想在通电前,提前触发一个信号让 ...

我猜想能不能用两个按钮堆叠使用,人手按压下层按钮先接通,上层按钮后接通,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能不能用两个按钮堆叠使用,人手按压下层按钮先接通,上层按钮后接通,猜想

十分感谢回复,这个想过,可是没有找到好方法,因为不能影响手感,如果影响手感这设计就失败了。我在想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这个想过,可是没有找到好方法,因为不能影响手感,如果影响手感这设计就失败了。我在想想 ...

实在不行,也没有说提前多长时间,就在按钮旁边加光电,人手过来按压就提前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也没有说提前多长时间,就在按钮旁边加光电,人手过来按压就提前灯亮

1到30毫秒,1毫秒到300毫秒也可以,这个根据人的反应来的,人的反正经验来说一秒钟能按数下按钮了,因为或者范围越小越好,早了浪费,最慢要提前1毫妙,是一个频繁的手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