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联轴器安全销轴的计算

楼主(2019-09-04):
如题,遇见一安全联轴器,转速1530,额定转矩8300N.m,最大工作转矩14500,异常转矩49000,法兰盘上四组安全螺栓联结,安全螺栓就是铰制孔螺栓中间打个孔,外圆上车个R角,请教下了解的大神这个安全螺栓的截面积应该如何计算确定!安全螺栓的尺寸如何确定,能保证当设备过载时安全螺栓能够切断!小弟拜谢!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是剪切销安全联轴器吧

剪切销的计算主要考虑:在运行时的工作载荷下,安全销能够承载所传递扭矩的剪切力,机器正常运转;但是,当机器过载时,安全销在过载的扭矩下被剪断,保护了动力源和后端的机器。

要计算这个安全销的尺寸,需要界定安全载荷和过载载荷的界限,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自己摸索慢慢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是剪切销安全联轴器吧

剪切销的计算主要考虑:在运行时的工作载荷下,安全销能够承载所传递 ...

大神能不能指教指教呢?扣扣:408338046详聊!

网友B:
这个需要设定一个合理的切断槽,不行现场测试,直到断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设定一个合理的切断槽,不行现场测试,直到断为止。

对,就是要有一个切断槽!关键这个切断槽的尺寸得怎么确定下来呢?

网友(2022-08-22):
请教,安全联轴器的安全销,除了计算剪切面,有没有加工规范?

网友(2023-01-17):
这种安全销对材料要求比较高,一般可采用优质的20号钢,通过计算截面积来确认剪切断裂的扭矩,即使这样,其误差仍然比较大;实际上,更适合的限矩联轴器已经做得比这个要好的多,就是成本上会增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