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的疑问

楼主(2019-09-04):
在做液压油温控过程中,我们往往设置25-45摄氏度为正常工作范围。
有的用户却要求40-60度的正常工作范围。
请问哪种是更合理的?有没有就这个问题的国家标准?

网友:
有据可查的液压系统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30°C~80°C,但是针对具体的液压系统不一定就是这个温度范围,而是这个范围内的区间。最高工作温度控制在60°C以下,若系统温度高于60°C,有些密封件可能会出现失效,导致系统泄漏量增加。

网友:
根据实际工况决定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4 13:12有据可查的液压系统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30°C~80°C,但是针对具体的液压系统不一定就是这个温度范围,而是这个范围内的区间。最高工作温度控制在60°C以下,若系统温度高于60°C,有些密封件可能会出现失效,导致系统泄漏量增加。
请问30-80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30-80的依据是什么?

有一本壳牌润滑油手册上看到的,回家翻了一个小时没找到那本书,回头找到给你拍个图片。这个范围是一个很宽泛的范围,涉及到具体的液压系统和具体的液压油,最高工作温度应该比80°C低不少,书上说的这个值估计也是某一具体液压油的试验值。

网友:
40度最好,液压油牌号就是按照40°运动粘度定的。

网友(点评):
确实是40度下定义的粘度,40度肯定是正常的温度

网友:
液压油的黏度等级不同,黏度指数也不同,适合工作的温度范围也不同。以下链接的表里简单指示了不同黏度等级液压油对应的优选温度范围。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液压油的温度范围&step_word=&hs=0&pn=2&spn=0&di=4400&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2&ie=utf-8&oe=utf-8&in=&cl=2&lm=-1&st=-1&cs=2691483894%2C2633546517&os=3138228776%2C3079663851&simid=4154345794%2C695945804&adpicid=0&lpn=0&ln=1179&fr=&fmq=1569381637939_R&fm=result&ic=&s=undefined&hd=&latest=&copyright=&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3A%2F%2Fgss0.baidu.com%2F-4o3dSag_xI4khGko9WTAnF6hhy%2Fzhidao%2Fpic%2Fitem%2F7e3e6709c93d70cfb79eaca5f8dcd100baa12b35.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zit1w5_z%26e3Bkwt17_z%26e3Bv54AzdH3Fq7jfpt5gAzdH3F9nndn0nab_z%26e3Bip4s&gsm=&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force=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