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轴类防水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9-09-04):
现在有一台设备,工作环境和磨床类式,有很多往复工作的轴需要密封,和气缸一样需防水防砂,还有一些轴承也需要密封,群里有没做过类式的设备,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硅胶或橡胶或丁晴胶材质的密封件外加黄油,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硅胶或橡胶或丁晴胶材质的密封件外加黄油,效果还可以

貌似轴向运动没有更好的结构形式。通用骨架油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轴向运动没有更好的结构形式。通用骨架油封。

以前接触过的是:轴承垫块+公/母密封圈+防尘圈+保护盖(与轴紧配)可以达到某特种设备的防水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过的是:轴承垫块+公/母密封圈+防尘圈+保护盖(与轴紧配)可以达到某特种设备的防水标准。

做成活塞机构成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成活塞机构成不?

轴承防尘防水没必要做成活塞机构吧,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防尘防水没必要做成活塞机构吧,有点浪费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