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15形位公差显示为字母

楼主(2019-09-04):
如题目,请问大侠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
样式的问题。打开一个显示正常的文件(或者新建一个),找到【样式管理】,选择【形位公差风格】,导出(保存在桌面,好找)。再打开显示异常的文件,同样选样式管理,导入,找到刚才保存的文件,然后切换或者合并形位公差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