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小型的滑台,该怎么做可以做到精度尽量好

楼主(2019-09-04):
行程150mm,丝杆准备用1204  c7,平台80mm(丝杆方向)*120mm,直线导轨2个。因为精度想尽量高,只能使用伺服闭环。
负载1.5公斤以内。
平台运行轨迹:0mm   60mm  120mm   60mm   0mm,就是停在这3个固定位置,每天不停的往复。
运行速度  慢速(暂定2_5秒走60mm)

请教一下,怎么做可以达到最高精度(应该是重复定位精度?)
能达到多少精度?

如果有人能做,要多少钱

直线电机太贵,不考虑。

网友:
如果就这几个位置,为何不考虑硬限位?

网友:
加光栅尺

网友:
到底要多高精度啊,μm级,普通机床的极限一般也就在0.01mm,导轨的导轨面可以磨床加工,精度可以高一些,丝杠选择C7级的精度保证不了多高啊

网友:
楼主是要做XY位移平台吗?我正好在这个,我的是300mm*150mm。
买了下面这些:

YAMAHA单轴机器人 T4L12-300,  300mm行程,1个
YAMAHA单轴机器人 T406-150,    150mm行程,1个
控制器 ERCD                                             , 2个
控制器与机器人之间的联接电缆                   ,2套
电脑与控制器之间的通讯电缆                       , 1套
软件和资料                                               , 1套
上面这些一共2635元,都是二手的,卖家有简单的技术指导。

买了一个二手电源 LRS-350-24, 48元

机器人自带司服电机。自带位置编码器,不需要光栅尺。
有了这些就可以自己玩了。用POPCOM软件在电脑上面就可以编程了。 编程类似BASIC语言,看起来比较简单,我正在学习。

重复定位精度  0.02mm.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买 十字滑台,二手的不贵。
精度要求高的话,可选其他品牌的,比如IAI, 安川
或者直接委托卖家全部做好。

网友:
闭环结构是要用光栅尺的,可以进行自我修正,滑台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是通过丝杆,导轨来保证的,它们的精度越高,定位精度也就越高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9-04 15:39如果就这几个位置,为何不考虑硬限位?
怎么限?精度如何?

楼主:
|烟草发表于 09-04 16:33 本帖最后由 烟草 于 2019-9-4 16:34 编辑

到底要多高精度啊,μm级,普通机床的极限一般也就在0.01mm,导轨的导轨面可以磨床加工,精度可以高一些,丝杠选择C7级的精度保证不了多高啊
如果就按最差0.01mm,会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