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文件中零件无法修改操作

楼主(2019-09-04):
原始文件为.stp格式,我打开后,设计树显示零件有个绿色向左的箭头,并且零件状态无法修改,无法打开零件进行修改,哪位大神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没遇过,帮你顶上去,等大神回复,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解答:因为你这个是在装配体格式下转出的step格式,而不是各自转好之后装配在一起的,这样用sw再打开这个STEP格式的装配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我用的SW18版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答:因为你这个是在装配体格式下转出的step格式,而不是各自转好之后装配在一起的,这样用sw再打开这个ST ...

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答:因为你这个是在装配体格式下转出的step格式,而不是各自转好之后装配在一起的,这样用sw再打开这个S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答:因为你这个是在装配体格式下转出的step格式,而不是各自转好之后装配在一起的,这样用sw再打开这个ST ...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吗,我想修改里面的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吗,我想修改里面的零件。

右键点击解散装配体,弹框选择”是,不可撤回”,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是解散特征,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击解散装配体,弹框选择”是,不可撤回”,就解决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