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结构同轴度

楼主(2019-09-04):
请问各位大神,对称结构两侧孔的同轴度0.03,如何保证?

网友A:
要么用调整法,要么安装完后上机床镗一刀。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无需多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调整法,要么安装完后上机床镗一刀。

中间的轴是高速旋转的,可调结构不太现实,后期装配难度太大。一刀镗的话,中间跨距1.3米,刀会有摆动。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或者取得吗?求推荐。

网友(点评):
卧式镗床 小事情 钱到位 就给你干起来

网友:
调整后可以打定位销,也能满足定位作用

网友:
高速有多高?用调心轴承可以吗?为什么要求这么高的同轴度?

网友:
1.3米3个丝,不太可能。

网友:
那没长的孔,0.03mm的同轴度,不能调整,不能上镗刀,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

网友:
1.3M同轴0.03也不是不可能啊,我们这边产品差700左右,通州0.015以内都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