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区别

楼主(2019-09-04):
图中两个焊接螺母M10的,螺母厚度不一样?是两种标准吗?一个德标一个国标吗?
焊接螺母,选择哪种比较好

网友:
六角螺母按照公称厚度分为I型、II型和薄型三种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04 16:54六角螺母按照公称厚度分为I型、II型和薄型三种
普通螺母有厚薄型分别,这是焊接螺母,我查标准,只有一种厚度啊,能提供下标准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螺母有厚薄型分别,这是焊接螺母,我查标准,只有一种厚度啊,能提供下标准号吗?

国标的焊件螺母确实是只有一种厚度的。

另:小作坊生产的话,一般是用改造的标准六角螺母线,厚度比较「自由」。只要产品是符合标准的,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网友:
不影响焊接就好啦,哪种都行

网友:
国标GB/T13681就等于德标准DIN929  尺寸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为了牙纹载荷大,特意加厚了。
看了下图片,这2款质量都一般,我们厂专门给东风和大众配套的,焊接螺母种类齐全。
张  15261526165   有技术问题,也欢迎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