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的螺钉防松措施

楼主(2019-09-04):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张紧套的应用场合很多。传动扭矩,运动都有应用。

但是上面的螺钉也没有什么防松措施呀。用过几次,甚至还有用在同步带和轴的连接的。大多数都是很慢的速度,用来传递扭矩的。

关于防松,不明白,咱也不敢问,反正就那么用上了

思来想去,还是到坛子里问问比较安全。

似乎有个说法,防松能力:只用螺钉>使用平垫>使用弹平。

网友A:
转速很慢,相应的振动会很小,螺钉自然不会松动,实在不行可以抹点螺纹胶

网友B:
楼主反过来想想:什么时候需要防松措施。

我也不懂,所以我几乎不用。

只是,看着往哪儿都加弹垫儿的设备,心想:这个厂家对自己买的设备是多么的不自信。。。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用尼龙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反过来想想:什么时候需要防松措施。

我也不懂,所以我几乎不用。

老哥呀,你这个问题真把我问住了,啥时候需要防松,貌似振动才能让螺纹连接松动啊。长时间以来,凡是出图,明细表上就一定是钉弹平,栓母弹平,一起出现,除非是内六角用在沉孔里面,那是单用一个螺钉,所谓知其然,照本宣科而已,不用的话领导会找麻烦的
貌似老哥的意思是就这种1千3千的转速,其实不用考虑防松?
那要是这个胀套传递的运动,冲击比较大,或者干脆胀套本身就用在工作端,有振动,岂不是很危险
作为一个80年代的后学末进,还是需要向老哥好好学习 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很慢,相应的振动会很小,螺钉自然不会松动,实在不行可以抹点螺纹胶

防松胶是个好办法,你的意思是不是,心里不安的话就抹点胶,求个安慰,或者安慰一下设计部的领导哈哈。
我在任何样本里都没看到有涂胶或者其他的防松措施,是不是厂家默认他就不会松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松胶是个好办法,你的意思是不是,心里不安的话就抹点胶,求个安慰,或者安慰一下设计部的领导哈哈。
...

防松胶是可以起到一点作用,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抹上去就万无一失了,和专业的防松螺母等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网友C:
曾经我还在论坛专门请教过前辈们关于螺钉放松问题。不震动的设备几乎很少吧。我们客户为了放松,导轨滑块全部叫我们加止口防止设备震动引起螺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松胶是可以起到一点作用,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抹上去就万无一失了,和专业的防松螺母等还是有本质上的 ...

不是没用吧,我知道差速器的法兰,就是用带法兰螺钉加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我还在论坛专门请教过前辈们关于螺钉放松问题。不震动的设备几乎很少吧。我们客户为了放松,导轨滑块全 ...

什么是止口,怎么放松的,能不能给张示意图

网友:
胀紧套连接方式在同步轮与轴连接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