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主轴拉刀力计算

楼主(2019-09-04):
请问HSK、BT刀柄的机械主轴,拉刀力怎么计算?有没有推荐的资料可以学习?多谢指教。

网友(2019-11-04):
同样问题!

网友A:
主轴拉刀力主要取决于拉刀机构中碟簧的类型和布置形式,碟簧组的长度与松紧刀行程有关。另外HSK的拉爪一般都带倍力机构,BT的不带。碟簧计算公式在Mubea官网上有个计算表格,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拉刀力主要取决于拉刀机构中碟簧的类型和布置形式,碟簧组的长度与松紧刀行程有关。另外HSK的拉爪一般 ...

多谢。

网友:
车间同样50的主轴 几个卧加的拉力都不一样 最大到3吨 最小的才1.2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