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线性草图列阵欠定义

楼主(2019-09-04):
求解决
file:///C:/Users/M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87814440/QQ/WinTemp/RichOle/23%7D2AE[F_]XCZJD05$%7DS%7DOV.png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定义草图到坐标原点的尺寸?

网友:
把尺寸勾上,位置点上就行了,就是个草图完全定义的问题

网友A:
这里删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删掉试试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删掉试试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