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

楼主(2019-09-04):
各位前辈好,现有一直径约450mm,厚20mm的滚筒,材料为Q345,滚筒外表面已经焊接有按螺旋线排布的刀具,整个刀尖轮廓有尺寸要求。里面两块已焊好的腹板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对调位置,腹板厚70mm,焊条强度高于滚筒和腹板。现在车间的师傅考虑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冷加工,直接用铣(具体我也不知道怎样操作);一个是热加工,直接用切割机切,但是无论是火焰还是等离子都会有一个热变形。腹板拆下来以后还要拿新的腹板重新焊接,并在腹板上进行一系列焊后加工,整个过程中滚筒的热变形以及滚筒在加工中心上的装夹都是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拆腹板用冷加工比较好吧?热加工切割受热不均匀变形更大。将新的腹板焊上后,再加工哪个面?立式铣床能加工不?滚筒在工作台上放平

网友B:
建议还是冷加工吧,加工中心上用角度动力刀座来加工内部的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腹板用冷加工比较好吧?热加工切割受热不均匀变形更大。将新的腹板焊上后,再加工哪个面?立式铣床能加工 ...

就是这块,新焊上的腹板只是一块实心板,之后还要钻孔、铣平面,这部分的装夹车间的师傅应该会。主要还是新腹板焊上之后会对刀尖轮廓的尺寸产生影响,外面一圈一圈的刀具不方便测量或者用火焰矫正之类的,里面又是有限空间。这个工件是交给供应商做的,所以车间对它的工艺不是很熟悉。

网友C:
掘进机的炮头?还是采煤机的滚筒?这东西一般是用端头连接的形式,楼主这是要改成法兰连接?

网友:
外周刀迹有点出入关系不大,,,做工装定位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冷加工吧,加工中心上用角度动力刀座来加工内部的腹板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掘进机的炮头?还是采煤机的滚筒?这东西一般是用端头连接的形式,楼主这是要改成法兰连接?

铣刨机上的铣刨鼓,只是把两端的腹板对调一下位置,两端腹板到各自滚筒端面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焊接时搞反了,需要拆下来重新焊

网友:
水刀或者线切割切下来,焊接变形免不了

网友:
可以用冷焊

网友D:
建议原腹板不要取掉,在原腹板上堆焊,重新铣面钻孔,这样变形较小。

网友E:
我们做的产品经常接触到弧焊,针对焊接变形,我们常用的处理手段是风冷和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的产品经常接触到弧焊,针对焊接变形,我们常用的处理手段是风冷和水冷!

焊接急剧冷却会导致焊接缺陷,气体保护焊用风冷也容易出现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原腹板不要取掉,在原腹板上堆焊,重新铣面钻孔,这样变形较小。

师傅下午已经在用面铣刀铣焊缝了,他们想着铣到坡口腹板就自己掉下来了供方只焊接了外面,内侧没有焊接。

网友:
整个车掉,小过盈加圆销热装一个。

网友:
我好像在徐工基础看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水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