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olidwork画油管的方法

楼主(2019-09-04):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SW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机器运动时,油管跟着变形,以便好判断油管长度,如图,楼主在设计塑机尾板连接二板的油管。
诚心请教,求大神指点。

网友:
3D草图,约束好需要约束的点

网友:
不用 宏程序的情况下   就在装配体内进行3D草图 拉伸   参考点 选  相应的移动面

网友:
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
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在一个基础面上画截面圆-退出草图-添加3D草图-绘制样条曲线-退出3D草图-扫描;
注意:
1、样条曲线两端点必须与基础面、另一运动零部件分别约束固定;
2、样条曲线可根据需要添加相应的约束;
3、两个相对运动的零部件位置变动后,必须刷新装配体,新加零部件才能反映当前位置的管路情况;
4、不建议将新零件重命名另存,这会导致部分约束失效。

网友:
有。按楼上几位说过办就可以。运动后更新零件即可。

楼主:
|红伟92发表于 09-05 10:15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在一个基础面上画截面圆-退出草图-添加3D草图-绘制样条曲线-退出3D草图-扫描;

注意:

1、样条曲线两端点必须与基础面、另一运动零部件分别约束固定;

2、样条曲线可根据需要添加相应的约束;

3、两个相对运动的零部件位置变动后,必须刷新装配体,新加零部件才能反映当前位置的管路情况;

4、不建议将新零件重命名另存,这会导致部分约束失效。
谢谢大神解答,但是问题还没解决。
早上时候试了一次,画了样条曲线,然后开模,开模以后,曲线就变短了,我是想曲线无论怎样运动都能固定是最长的长度,这样我就可以判断油管开模的时候会不会拖底。

网友:
貌似实现不了你想达到的效果。最长状态和最短状态不接触地面自己模拟画下两种长度一比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