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水管5米长两头焊接轴后怎么保证水平同心

楼主(2019-09-05):
150水管5米长两头焊接轴后,怎么保证水平同心,有好的方法吗,比如有什么样的夹具定位焊接,变形较小,或有这类夹具的可以联系我13823266313

网友:
焊后加工不行么?  或者做阶梯轴头,插进管中焊接

网友:
这是准备做细长型空心轴?好像都是阶梯轴头套进管中焊接后再机加工

网友:
有无5米以上的车床很关键

楼主:
|帅剑发表于 09-05 09:44这是准备做细长型空心轴?好像都是阶梯轴头套进管中焊接后再机加工
你好,怎样阶梯焊接呢,可以一个草图看看呢,加一下微信我13823266313谢谢

楼主:
|刘翔fly发表于 09-05 10:37你好,怎样阶梯焊接呢,可以一个草图看看呢,加一下微信我13823266313谢谢
因为,焊后再加工,实在找不到那么长的车床,
所以想求各位大师,有没有好夹具定位工具,然后辅助焊接,保证同心度达到最好

网友:
看见网上有便携式车外圆的设备,直接固定在管子上车削,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做个简单的工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