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些建议,以下的结构

楼主(2019-09-05):
怎么能让它更好的连接,可以让它通过轴上下活动,有弹性的上下活动

网友A:
问题要求描述的还不是很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要求描述的还不是很明确

通过轴的连接进行上下活动,并且有自动复位的功能

网友:
转动还是移动?看图有一销轴,加个扭簧行不?

网友:
lz能否介绍清晰一点,没看明白

网友:
看不懂想表达什么

网友:
同楼上的,描述过于简单了,好像就是要它上下动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也表示没看懂

网友:
它指的是什么?轴在哪?不明确啊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把整个结构都表示出来,比如设想的轴结构,需要如何的上下(有弹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