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撑轴承使用案例

楼主(2019-09-05):
最近在转换一套国外的设备图纸,有个轴承很新颖,经查询学名叫回转支撑轴承(见图中红色圈出部分),品牌:KAYDON;
较传统轴承这种支撑轴承会使结构轻便很多。
广大坛友有用过这种轴承的吗,使用时需要主要哪些事项?
当然如果能在论坛找到份标准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个也很常用的,旋转码垛的设备一般都会用这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JB2300

网友:
带有水平转盘机构的设备上很常用,比如煤矿的掘进机,常见的挖掘机,农业的抛料机、扬场机等等。一些迷你尺寸的回转支承,还用在自动化线的机械臂底座上。

回转时常用的驱动形式:
1、油缸/气缸/螺杆等利用连杆机构推动回转
2、马达/电机带动内齿圈回转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安装平面的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很重要,不同品牌的回转支承有各自的配合尺寸推荐。紧固的时候注意螺栓的拧紧顺序,产品样本上会有说明。

另:回转支承有单列滚子、双列滚子和多列滚子的区别,滚动体也分球体、圆柱体、圆锥体等等,优缺点翻翻产品样本吧,里面说得很详细。厂家的话,徐州、马鞍山都有不少企业在做这个,找个知名点儿的就ok。

网友B:
这种东西用了不少,国内的品质参差不齐,有些那个间隙做的简直不要太嚣张。不过我们多数都是用在低速重载工况下,只要不是太离谱都满足要求。

网友:
用过冠临的 淘宝有旗舰店

网友C:
回转支撑轴承回转驱动通常由蜗杆、回转支承、壳体、马达等部件构成。由于核心部件采用回转支承,因此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力、径向力、倾翻力矩。 其形式很多,但结构组成基本大同小异。
好用是好用,但国产的不敢用,品质好一些的需要先引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很常用的,旋转码垛的设备一般都会用这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JB2300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用了不少,国内的品质参差不齐,有些那个间隙做的简直不要太嚣张。不过我们多数都是用在低速重载工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转支撑轴承回转驱动通常由蜗杆、回转支承、壳体、马达等部件构成。由于核心部件采用回转支承,因此可以同 ...

是的,国产不敢用。我现在找的是凯顿的

网友(2020-01-10):
洛阳有几家做的还可以的。

网友:
起重机转台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