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9-05):
电路没有问题,就是不动作  是不是电磁阀生锈的原因

网友:
除了锈迹斑斑看起来还有水迹,通电不动作很正常吧,没短路算好了

网友:
把水锈清理干净了,用钳子把阀芯活动活动

楼主:
|shixijiang发表于 09-05 11:10把水锈清理干净了,用钳子把阀芯活动活动
还是不行,换个电磁阀会不会就好了

网友(点评):
那必须的。换了还不好,至少你排除了不是这阀的事。

网友:
问了这么多,为啥不直接换一个试试

楼主:
|科技的疯狂发表于 09-05 11:19问了这么多,为啥不直接换一个试试
现在没有配件????????????   想找一下原因 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换个电磁阀会不会就好了

买个新的换上吧!或者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值,看看是不线圈烧毁。

网友:
气源的油水分离器也检查一下,省得以后还出这情况

网友:
锈成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很有可能已经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