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05):
求大侠指点,先谢谢!为什么工程图尺寸与模型相差那么远

网友:
确定两个点的距离一致吗?

网友:
你确定你没圈错?

网友:
注意单位?

网友:
不可能不一致,模型上面的孔怎么Y向怎么定位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应该先加中心线,不然选取的点可能不是在同一平面

网友:
应该是比例不对

网友:
软件捕捉不到位

网友:
这是在一个斜面上吧

网友:
dX=1.21mm,这两个点不在一个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