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条可以提高丝杆的定位精度吗?

楼主(2019-09-05):
假设光栅的分辨率是0.1um,滚珠丝杆是0.05mm,如果用光栅控制丝杆停的位置,这样丝杆的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丝杆用1204,配2个直线导轨,行程150mm,速度500mm分钟,慢就不会过冲。
假设其他条件都是理想化的

网友A:
光栅只能提高控制精度,类似使用普通游标卡尺和数显卡尺,精度都是0.02,但使用数显的读错几率会少很多
同样对丝杆来说,比如想移动1mm,那么实际移动应为0.95~1.05,假如是0.97,那么在光栅控制下应该再移动0.03,但因为丝杆的误差它走不出0.03的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栅只能提高控制精度,类似使用普通游标卡尺和数显卡尺,精度都是0.02,但使用数显的读错几率会少很多
同 ...

一语中的

网友:
那控制精度与真实的精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比如,一个移动平台,通过电机、减速机、丝杆和导轨滑块还有机架来实现动作,控制精度如果通过选择高精度的传感器可以做到很高,但是真实的精度可能很差(考虑到变形之类的干扰因素等),那么需要怎么评价这个精度指标呢?

网友(点评):
控制精度高了,你可以不浪费硬件的精度,否则就要叠加误差

网友:
光栅尺检测出移动不到位置,会进行补偿移动的,如果和伺服电机配合不好的话,还会出现异响的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05 12:54光栅只能提高控制精度,类似使用普通游标卡尺和数显卡尺,精度都是0.02,但使用数显的读错几率会少很多

同样对丝杆来说,比如想移动1mm,那么实际移动应为0.95~1.05,假如是0.97,那么在光栅控制下应该再移动0.03,但因为丝杆的误差它走不出0.03的位移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丝杠的精度需要靠自身来保证的,光栅只能做为辅助检测。

网友:
要看你的电机

网友:
光栅尺是检测精度,同时也作用于实际精度。上边几位说,对实际定位精度没有用。个人理解说法是不对的(除非没有数控系统)。不然,光栅尺作为第二测量,是对实际位置做适当补偿的。但是,丝杠和光栅精度差距大,达不到光栅尺的精度。可以提高私服电机位置环增益,减小误差。

网友:
我见过老外设备上很多用直流有刷电机的加上编码器或者再加上齿类减速的,直流有刷电机很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