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加工零件的平面度

楼主(2019-09-05):
请教一个金属工件平面度控制的问题,对冲压加工来说,如果材料的平面度公差能控制在0.02,冲压后工件的平面度能否也控制在0.02?这里的冲压是指平面加工,不需要拉深变形。听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说,冲压后零件会因为应力而产生弯曲,平面度公差通常在0.15或以上。

网友:
冲压后保证不了0.02平面度,冲压过程中板会变形。

网友:
平面度跟面积、是否有加强筋、冲裁的模具都有很大关系。一般很难保证在0.2以下的。

网友:
你能保证买到0.02的材料  再来问这个问题,冷轧薄板 中间跟两端的误差 都不止这些

网友:
圆锥穿插上料呢

网友:
0.02mm的平面度得看你的面积要求了,基本上冲压很难达到,就是铣削加工也要看材质,看毛胚情况,很多因素影响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05 20:080.02mm的平面度得看你的面积要求了,基本上冲压很难达到,就是铣削加工也要看材质,看毛胚情况,很多因素影响的
板材面积200x350mm左右

网友(点评):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做不到0.02mm的公差的

网友:
哪种材料的平面度能达到0.02?这么高的精度?!
冲压因为材料承受剪切力和弯曲变形,会产生较大的内应力,导致产生变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7 11:22哪种材料的平面度能达到0.02?这么高的精度?!

冲压因为材料承受剪切力和弯曲变形,会产生较大的内应力,导致产生变形。
刚性大,面积也不太大的材料,0.02的平面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1.跟材料面积有关
2.跟冲压艺有关
3.跟材料厚度有关
4.跟模具设计有关
要高的平面度需要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