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铝型材面板

楼主(2019-09-05):
买机箱后需要改进面板,欲重新加工面板,不知道这种材料是什么规格。有人知道没有?

网友A:
定制的,没有特别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没有特别规格

好的,谢谢

网友:
看样子是铝合金材质的。

网友B:
lz在这个上面固定什么东西?还需要散热吗
能否用其他现成的型材代替?否则就需要开模,或者用铝板自己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这个上面固定什么东西?还需要散热吗
能否用其他现成的型材代替?否则就需要开模,或者用铝板自己铣了 ...

是对现有产品改进,需要外观一致。所以没法换材料

网友:
非标的,需要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