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成型的零件中圆坑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用意

楼主(2019-09-05):
不懂就问

网友:
顶针?

网友(点评):
那顶针用的也太多了吧,顶针其实是加工缺陷,在绘制数模时是不会画出来的。个人认为可能是装配定位

网友A:
这是压铸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压铸成型的???

 这是光模块的一个座子,除了压铸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新人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如有不同意见请说明

网友B:
这是金属件还是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金属件还是塑料件?

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针吧

是,学习了

网友:
用来把零件从模腔中推出来的顶针或推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学习了

肯定不是顶针痕迹

网友(点评):
顶针痕迹是不乐于在产品上出现的,时间长了顶针顶部磨损反而会出现一个圆筒状突起,清除反而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顶针痕迹

理由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由呢

1.顶针痕迹一般不会这么大:
2.顶针一般是要均匀排布的,保证产品顶出时受力均匀;
3.顶针一般设计在包模力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顶针痕迹一般不会这么大:
2.顶针一般是要均匀排布的,保证产品顶出时受力均匀;
3.顶针一般设计在包 ...

产品包络尺寸13*70*8mm,除图中7个圆槽外,其余位置都有产品要求。

网友:
题主你是产品设计,并不是工艺设计,所以产品模型里并不会详细到连顶针位置都设计出来的。例如我接触比较多的砂型铸造,我们设计产品时连什么铸造圆角,拔模斜度这些工艺都不会去体现在产品中,当然必要的铸造常识我们也会去注意的,但是供应商比我们更专业。如果是这些圆坑是产品中,就得从产品自身去考虑了,可能是避空,可能是产品上圆坑背面有小凸台为保持壁厚一致性开的

网友:
这是脱模的顶针印

网友:
这是顶针,不是应该凸出来的吗

网友:
应该是布置顶针的地方,成形然后冲切。

网友(2019-11-19):
圆形顶出杆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