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自动上料机构

楼主(2019-09-05):
哪位大神,可以给点建议,我们这边有几种密封圈需要自动上料,客户不希望采用振动盘上料,有没有其他的好的自动上料方式,谢谢!

网友A:
密封圈的内外径、厚度、材质、硬度、来料状态、上料频率……要求尽量提供全了,然后考虑方案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的内外径、厚度、材质、硬度、来料状态、上料频率……要求尽量提供全了,然后考虑方案的事儿

您好,图片是密封圈的参数,材料位橡胶,来料为一包一种密封圈,麻烦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上料方式

表格中是密封圈参数

表格中是密封圈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图片是密封圈的参数,材料位橡胶,来料为一包一种密封圈,麻烦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上料方式

这东西不用振动用啥子吗,总不能用嘴吹吧。

网友(点评):
你提供了一种比较新式的构想。

网友(点评):
真得见过用气吹的 一个筒 上面倒密封圈 侧面有个口 一个个密封圈从口中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用振动用啥子吗,总不能用嘴吹吧。

由于种类较多,振动盘切换太麻烦,而且噪音总是少不了的,客户要求不能有噪音,如果做隔音层体积就更大了,不方便,所以我们想要找其他的方式

楼主:
我一直在考虑,这种能不能用虹吸来实现,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考虑,这种能不能用虹吸来实现,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不可行,因为密封圈直径超过1cm了,这么大的虹吸口一次可能吸进去多个,到里面怎么按顺序出去,而且最主要的这么大的虹吸口,噪音会比振动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行,因为密封圈直径超过1cm了,这么大的虹吸口一次可能吸进去多个,到里面怎么按顺序出去,而且最主 ...

是啊,一次多个进去和噪音都是大问题,所以这个方法不可行,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建议呀,急哦

网友D:
可以考虑用料带的形式呀,就看人家舍不舍得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料带的形式呀,就看人家舍不舍得花钱了

您的意思是把密封圈装在料带里面,然后一个一个上料吗,是不是要求客户来料是密封圈放在料带里面?

网友E:
参见混凝土搅拌机,螺丝的滚筒上料机。之前做橡皮筋上料机时采用过这种设计结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把密封圈装在料带里面,然后一个一个上料吗,是不是要求客户来料是密封圈放在料带里面?

是啊,或者装盘,然后机械手,一个一个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见混凝土搅拌机,螺丝的滚筒上料机。之前做橡皮筋上料机时采用过这种设计结构。

橡皮筋上料,有没有视频之类的,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不过你可以参见螺丝机滚筒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或者装盘,然后机械手,一个一个拿出来

那成本有点高哦,估计有困难,而且还需要人工事先摆好,人工依然没有削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成本有点高哦,估计有困难,而且还需要人工事先摆好,人工依然没有削减掉

那就震动盘供料啊

网友F:
做个斗板提升机。

网友G:
只能说你们客户的要求比较高,比较靠谱的方案就是振动盘了

如果实在不想用,客户可以在其他方面让步的话,准备几根棒子给他们吧。人事先把O型圈套在棒子上,每次撸一个,一根在撸的时候,另一个备用,空的棒子拿下来,人工装满,再塞回来
至于是自动撸还是手动撸,就看钱说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斗板提升机。

您说的这种提升机能够将密封圈分成一个一个的出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你们客户的要求比较高,比较靠谱的方案就是振动盘了

如果实在不想用,客户可以在其他方面让步的话 ...

除了振动盘有没有其他的自动上料机构呀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见识有限。就见过振动盘的。并且对O型圈的表面洁净度,自身伸长比例都有要求,才可以保证好用。

网友H:
用传送带再加CCD,吸盘抓手来分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传送带再加CCD,吸盘抓手来分拣。

您的意思是用输送带,把密封圈从料斗中,输送出来,从而实现单层出料吗?另外密封圈,可以用吸盘吗?

网友I:
为什么不能用震盘,客户给过理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能用震盘,客户给过理由吗

因为品种比较多,切换较为麻烦,还有就是振动盘的噪音也不行

网友:
拿个棍子上下一桶一桶的  然后再把棍子斜放,拿出来。这样圈都在一个棍子力了  后面在用装密封圈的那种锥形就可以

网友J(2021-09-23):
用柔性振动盘+CCD视觉抓取,就解决了。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柔性振动盘+CCD视觉抓取,就解决了。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

既然上视觉了,这成本就不低了,

网友:
我们用得还不错

网友:
用锥形杆上下把密封圈串进去

网友:
用视觉定位吧

网友(2022-06-25):
同样苦恼类似的问题,要低成本低噪音的上料机构

网友:
如果硬度还可以的话,是否可以采用弹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