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柄选型

楼主(2019-09-05):
请问BT、HSK刀柄的选型依据是什么?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刀柄大小的?

网友A:
机床主轴接口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主轴接口不同

我说的问题好像没描述清楚,对单个机械主轴来说,依据主轴传递扭矩、转速的大小,以及主轴所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以及主轴所要驱动的重量等参数,需要选择刀柄的大小。比如BT30/BT40/BT50,HSK100/HSK125等,确定某一规格的依据是什么?(从做设备的角度处罚)

网友:
应该是问选多大的主轴。
零件类型,材料,余量,切削面积,切削类型(工艺有关)。这是几个基础数据。

网友B:
应该是从力的角度来的吧,比如说bt25/30/40都是小型普通加工中心,bt45/50/60都是大型加工中心龙门铣床用的,bt40重量在1.5kg以内,而bt50最轻的也要4kg左右.Hsk系列32/40/50/63都是比较轻的,一般来说hsk63重量在1.5kg以内,而hsk100就和bt50差不多重了.Bt50刀盘刀柄最大的不带刀盘重量达到10多kg很正常,我有的客户买这种bt50加长刀柄都要问重量先确定主轴是否能带动,然后才买.

网友B:
刀柄的重量越大转速越小,bt30/bt40/hsk32/40/50/63我们能轻松做到3万转,用海默的动平衡去打动平衡,hsk的转速一般来说比bt的要大,有的重量轻的hsk的刀柄带个动平衡环最大能做到5wrpm,但是hsk100或bt50/60绝对没见过,我估计1万rp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力的角度来的吧,比如说bt25/30/40都是小型普通加工中心,bt45/50/60都是大型加工中心龙门铣床用的 ...

我们现在做的设备是主轴带砂轮打磨铸件,砂轮的重量在50~100kg,转速不低于3000转,请问这个怎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柄的重量越大转速越小,bt30/bt40/hsk32/40/50/63我们能轻松做到3万转,用海默的动平衡去打动平衡,hsk的 ...

我们做的设备,转速要求不高,3000转左右,只是带的砂轮比较重,要50kg以上。参考现有设备,主轴选的HSK100,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核算,验证。请问这方面您有了解吗?

网友:
虽然与整个加工中心的成本相比刀柄成本显得微不足道,但它是连接机床主轴和刀具的重要部件,选择最合适的刀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刀柄质量会对整个加工过程的加工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对刀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高速加工时的夹持力度、径向跳动精度和平衡质量,这些都能减少振动。刀柄的径向跳动精度要小于0.003毫米。为支持机床的线性传动,主轴、刀柄和刀具的总重量越小,对获得优良切削效果越有利。

网友B:
|NothingDone发表于 09-07 08:26
我们做的设备,转速要求不高,3000转左右,只是带的砂轮比较重,要50kg以上。参考现有设备,主轴选的HSK100,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核算,验证。请问这方面您有了解吗?

hsk100是吧,给你个公司名字你自己去百度问问吧正荣公司,我不做hsk100的刀柄,他们经常做这种hsk100A的纱伦杆刀柄,算是国内最专业生产的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k100是吧,给你个公司名字你自己去百度问问吧正荣公司,我不做hsk100的刀柄,他们经常做这种hsk100A的纱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