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

楼主(2019-09-05):
今天翻机械设计手册,对最大实体要求,包容原则等术语的定义有疑问,
百度也不是大懂,
其中看到一例:“    以轴举例:下图所示为一直径φ20、尺寸公差 0.02、直线度公差φ0.01 并遵守最大实 体原则的轴颈,该轴最大实体尺寸为φ20,若被测要素实测值为φ19.99,则直线度公差可以得 到一个补偿值即φ20-φ19.99=φ0.01,也就是说轴线可以在φ0.02 直线度公差带内变动。  “

现想请教下,既然最大实体原则是为了增加补偿值,方便装配及批量检测,那为何上例不直接把 ”直线度公差φ0.01“ 改为 ”直线度公差φ0.02“,不标最大实体要求,直接以放宽公差来便捷装配及批量

网友A:
其中看到一例:“    以轴举例:下图所示为一直径φ20、尺寸公差 0.02、直线度公差φ0.01 并遵守最大实 体原则的轴颈,该轴最大实体尺寸为φ20,若被测要素实测值为φ19.99,则直线度公差可以得 到一个补偿值即φ20-φ19.99=φ0.01,也就是说轴线可以在φ0.02 直线度公差带内变动。  “红字部分的意思是综合了「尺寸公差+直线度公差+最大实体原则」的结果。

现想请教下,既然最大实体原则是为了增加补偿值,方便装配及批量检测,那为何上例不直接把 ”直线度公差φ0.01“ 改为 ”直线度公差φ0.02“,不标最大实体要求,直接以放宽公差来便捷装配及批量。如果上例按照直接20,尺寸公差0.02,直线度公差0.02计算,楼主自己算一下轴实际的「变动量」到了多少了。这个结果可和原示例中的最大实体原则差别太大了。

楼主:
导正加定位机构----气缸选型计算

引用 网友A:
其中看到一例:“    以轴举例:下图所示为一直径φ20、尺寸公差 0.02、直线度公差φ0.01 并遵守最大实 体 ...

感谢前辈回答,我回去好好翻了下书,发现这只是个概念性的问题。弄懂概念就不难理解了,这个例子涉及这几个概念:
1.作用尺寸:
   (1)孔的作用尺寸   即在配合面全长上,与实际孔内接的最大理想轴的尺寸
   (2)轴的作用尺寸   即在配合面全长上,与实际轴外接的最小理想孔的尺寸

2.最大实体尺寸:
    最大实体尺寸是孔或轴具有允许的材料量为最多时状态下的极限尺寸,通俗的讲,就是“最大的轴、最小的孔”
    例:孔,直径50,上偏差+0.039,下偏差0,则最大实体尺寸为50mm;
          轴,直径50,上偏差-0.025,下偏差-0.050,则最大实体尺寸为49.975mm。

3.极限尺寸判断原则:
    孔或轴的作用尺寸不允许超过最大实体尺寸。即对孔,其作用尺寸应不小于最小极限尺寸;对于轴,则应不大于最大极限尺寸。

4.直线度:
    例:被测圆柱面的轴线必须位于直径为公差值φ0.03mm的圆柱面内。

概念了解了,现在再来看例子:

    以轴举例:下图所示为一直径φ20、尺寸公差 0.02(看到后面的最大实体尺寸为φ20,则应该知道,直径φ20的上偏差为0,则下偏差为-0.02)、直线度公差φ0.01(此形位公差若是没有最大实体要求,则轴的作用尺寸则由尺寸公差0.02和形位公差φ0.01共同确定;但要是有最大实体要求,则轴的作用尺寸就只由最大实体尺寸φ20所确定) 并遵守最大实 体原则的轴颈,该轴最大实体尺寸为φ20,若被测要素实测值为φ19.99,则直线度公差可以得 到一个补偿值即φ20-φ19.99=φ0.01,也就是说轴线可以在φ0.02 直线度公差带内变动。

总结一下,最大实体尺寸,可以限制作用尺寸。

网友:
这个要理解的通俗一些,否则只会把自己搞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