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臂180度翻转,机械夹爪保持与地面垂直

楼主(2019-09-05):
机械手臂180度翻转,机械夹爪保持与地面垂直,保证夹取工件运动时平稳,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结构比较紧凑,不考虑伺服电机。求大佬指教。

网友:
你一说这个,我也想起我看到的SMC的一个宣传视频,里面一个旋转气缸带动一根手臂,末端是一个吸盘,旋转180度来回取放料,可是,厉害的是,那个吸盘也是一直保持竖直向下,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楼主:
目前我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电机通过蜗轮蜗杆减速装置减速后带动机械手臂旋转,机械手臂末端的夹爪上安装一个舵机,计算转速和角度的比值后,给舵机不停发计算过的脉冲,应该可以实现,我目前是采用plc做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夹爪重力方向自动垂直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四连杆+1

网友:
打开看一下这几个网页动图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B1%A3%B3%D6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B1%A3%B3%D6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7373427571442184983

网友:
四杆机构或同步带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同步带行星传动。

网友A:
楼主只是说不能用伺服电机,那步进电机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是说不能用伺服电机,那步进电机应该可以用的吧?

应该可以用步进。

“机械手臂180度翻转,机械夹爪保持与地面垂直”,那么这个手臂翻转有何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