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弹簧复位结构,如下图

楼主(2019-09-05):
图1为开合状态状态,图为2、3为上下活动方向
图4为为闭合状态

求大神给个建议,用什么弹簧结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说句实话,没看懂

网友:
请加上 文字描述

网友:
好吧,我也没理解上去

网友:
外力是在什么位置施加的?

网友:
说的啥没听清麻烦再说一遍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好像座椅

网友:
圆柱拉伸型弹簧。

网友:
没看明白,普通压簧是不是空间不够,结构上面需要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