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提升装置

楼主(2019-09-05):
各位机械达人,有谁接触过夹紧提升的?
有一个执行机构,正常作业时在气缸(行程150mm)的作用下可以上升下降,下降时作业,但下降的距离不定(50~100左右),受接触面高低的影响,作业完提升即可。
这是前提。
但在一些特殊环境,作业完不能完全提升到位,只能提升10mm左右。有没有什么气动的装置可以实现?
如果有人接触过打磨车应该熟悉,打磨道岔时需要此机构。目前都是液压的,有一个夹紧缸,固定夹紧缸的位置加一个弹簧,这样夹紧以后,靠弹簧的压缩量提升10mm。
现在不想用液压,改用气动的如何实现呢?

网友:
可以将液压系统换为气动系统,但是,要考虑由于空气的可压缩性大,气压传动系统的速度稳定性差,给系统的速度和位置控制精度带来的影响。

网友:
还有力量的影响,同直径的气缸可是比液压缸小得多

网友:
气动的精度稍微差一些,最好能用电机加精密丝杠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