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传动链轮对正在一个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9-09-05):
请教各老师傅位下,两个链轮(主动轮与从动轮)怎么才能保证在一个平面内,有什么方法测量在不在一个平面?拜托请各位赐教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在一个链轮上吸一个百分表座,用百分表去打另一个链轮的端面。很快就得出结果了。

网友:
一般的链轮对平面度要求没有很严格呀

网友:
lz是用在什么特殊工况?
3 d( V6 F6 i' u* e/ G在额定转速、负载下,链条顺畅就可以了,平面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
链轮本身就没有要求的,它的制造精度都是国标的,

网友:
链轮平行度还是要的,不然链条运转扭曲断裂了,只是平行度要求没那么高而已。有需要链条链轮欢迎联系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9-05 22:55如果可能的话,在一个链轮上吸一个百分表座,用百分表去打另一个链轮的端面。很快就得出结果了。
两轮之间间距太远,表架够不到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我就想知道怎么找准?

网友:
距离太远就只能粗略的找准,用长的钢板尺,测量方法如果吸表打表。

网友(点评):
厂里老师傅,介绍了一种方法。就是以一个链轮为基准链条自然垂着,看着自然垂着的链条来调节另一个链轮。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上下传动的合适。要两个轮都在同一水平高度,就不适合了。 不过问老师傅是个办法,现场总会有人根据自已的经验,提出可行的办法来。

网友:
打表测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