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设计,新人求教

楼主(2019-09-06):
如图所示,沟槽尺寸内径96.8,槽深1.6,槽宽2,这个应该属于静态密封,压进去就不动了,然后是轴向密封,具体公式如何计算,压缩量取15到25?查了百度,图二这个计算公式可不可以

楼主:
|yien发表于 09-06 08:58

按照20的压缩率,线径取2,内径尺寸我按照槽底部直径乘以1.04=96.8乘以1.04等于100.67,这样可以

网友(点评):
密封圈这个东西 不要参照国标、机械手册什么的来设计 不同厂商的产品 压缩量一个天一个地 最好是买哪家产品 用哪家产品的手册去设计

网友:
查样本啊,都有推荐的尺寸

网友:
标准件,选型就行了,去查手册

网友:
看你的使用条件,标准上的压缩率是用于液压的,要是没那么大压力,可以适当减小。

网友(点评):
我这只是用于电机机壳与端盖之间的,

网友:
你这属于干货呀,可以

网友:
厂家的样本手册一般都有沟槽设计标准,照这个来就是了;
不要看那些压缩量压缩率之类的,那是知识点,没毛病,不过那不是你需要的;
再说了,你的参数也不全,找到的数据也不会太准确,虽然都是丁晴橡胶,不同厂家的实际参数也未必相同,你也不好找,没必要的

网友:
这个按标准参数设计不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