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做高频?

楼主(2019-09-06):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做高频淬火?圆弧面的感应圈要怎么做啊?急急急!

网友:
这个图纸就出的很有水平,标注基准,形位公差标的位置正确。高频淬火不是工件放上去了就OK了吗,有没有拿样件试试。

网友:
高频线可以拐弯。

网友:
有那种高频淬火机,就是一些线圈绕起来,零件放在圈里面加热。

网友:
这个很好高频啊,高频线圈里一放,就行了啊

网友:
需要加热的部分放进高频的线圈里面就行啦

网友:
高频达不到2MM,最多久1MM

楼主:
外圆那是基础的,关键是端面的圆弧面

网友(2019-10-10):
这个我会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