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和光轴的区别?

楼主(2019-09-06):
1、滚珠丝杆1204 c7  + 2个国产直线导轨
2、滚珠丝杆1204 c7  + 2个光轴

行程200mm  负载2公斤  使用上每天往复几千次,水平运动
这个2个方案在定位精度上有区别吗?还有耐磨方面
好像价成本还差不少

网友:
导轨精度高,承受负载大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场合完全可以用光轴加丝杠,这个成本也便宜。

网友:
直线导轨 指线性滑轨吧

网友:
光轴也分硬轴和软轴,直线导轨精度高于硬轴,软轴不适合作导轨

网友:
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建议使用丝杆加导轨,直线光轴和直线轴承配合间隙太大,而丝杆的配和就算C7来说精度也是很高的了,如果配合直线光轴会直接影响丝杆的精度,导致丝杆连接联轴器损坏,再差的丝杆同心度还是需要保证的,

楼主: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在不差钱的情况下,还是考虑直线导轨,要不拖滚珠的后腿了

网友:
水平方向运动就选直线导轨吧

网友:
既然价格差不多就选直线滑轨呗!
用光轴一般是在2种情况:
1、节省成本,大多数时候光轴比直线滑轨成本更低,你这个什么情况我也不明白;
2、重负载或者复杂载荷,以及环境恶劣,相对于直线滑轨,光轴其实更能承受负载(主要是做多大都可以),且各方向上的力都一视同仁,而且加个防尘圈就能起到极好的防尘效果。
你这才2kg的力,能用滑轨就用滑轨了

网友:
情况不明确
1.导向结构如何承受着2Kg的负载?
      A:水平搬运,光轴配合滚珠直线轴承的寿命远不如直线导轨,直线光轴配合自润滑直线轴承寿命会长些,但是阻力比较大;
      B:丝杠垂直提升负载,导向结构只导向,光轴的价格优势很大;
2.光轴的固定方式分两端固定的和径向支撑固定的

网友:
光轴结构简单,几乎不需要装配调试,主要靠加工,精度较差
导轨结构复杂,调试点多,滑轨要考虑定位,调试多,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网友:
怎么说呢,坚持能用线规就用线规;
而且光轴虽然会相对便宜,但结构可能会更复杂点,
价格差不多的话,当然是线规优先,没什么好说得

网友:
丝杠加导轨

网友:
可靠性稳定性还是直线导轨更好。

网友:
光轴没精度的了,浪费一根丝杆了,因为我是卖丝杆的,心疼丝杆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还没浪费嘛

网友:
导轨能够承受垂直负载,而光轴只能做导向,无法承受负载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