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圆弧与直线交界处无法直接使用倒圆角

楼主(2019-09-06):
无法直接使用倒圆角倒出来  倒圆角命令点击圆弧与直线的交点没有反应,求解决

网友A:
从帮助文件上看,软件根本没想在圆弧和直线上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帮助文件上看,软件根本没想在圆弧和直线上倒圆角

感谢您的回复  直线与直线之间的倒圆角可以这样做 但是直线与圆弧之间这样好像不行

网友B:
2016试验是正常的,确定后可以删去多余的线段
按你的草图肯定软件做不出来,因为往哪边倒圆角无法判断(只有单独选择圆弧、直线或者把交点2侧圆弧只保留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6试验是正常的,确定后可以删去多余的线段
按你的草图肯定软件做不出来,因为往哪边倒圆角无法判断(只 ...

第一种方法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删除一段圆弧结局了问题 但是这样太麻烦了  有不删除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按规矩出牌。。。

网友(点评):
先后选择直线和圆弧就可以啦,只不过对你的图,选择圆弧时哪边需要保留,就点选哪边

网友(点评):
。。。可能理解错误,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直线切去倒角部分,圆弧保留,貌似这不是倒角的本意了

网友:
手动画个圆弧或圆相切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法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删除一段圆弧结局了问题 但是这样太麻烦了  有不删除的办法吗

你的意思是倒圆角的同时还保留圆弧?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画个与直线和圆弧都相切的圆,再把其他部分删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倒圆角的同时还保留圆弧?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画个与直线和圆弧都相切的圆,再把其他部分删除呢? ...

行吧

网友:
这个功能没设置好,有些是倒角后可以删除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