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泵如何选择管径

楼主(2019-09-06):
如题,泵的扬程最高74,7

网友:
泵的样本上有出口配管的参数要求

网友A:
主要是根据流量来的,管子当然越粗越好,越粗压降越小,但成本也越高。

网友:
管径根据输送的流量,流体流速计算,实在不会就按泵的进出口管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根据流量来的,管子当然越粗越好,越粗压降越小,但成本也越高。

管子的粗细对水压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的粗细对水压有影响吗

当然有,拿个注射器,装上针头和拔掉针头,哪个推着省力?既然不用你选泵,就直接按出口规格配管。

网友:
最起码和泵的出入口通经匹配。

网友:
这个流量需要匹配好。

网友:
压力流量推荐流速表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就问题。根据工艺要求选择泵,再根据泵的参数来校核流速,因为不同的液体的允许流速是不一样的。如果不行的话再重新选泵。最后根据泵的管口尺寸来定配套管子尺寸。

网友:
这还要看输送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