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铆压模具有没有变形

楼主(2019-09-06):
模具受力面积是160mm^2   压力是8T  怎么计算模具有没有发生形变   模具材料为  SKD11   硬度HRC56

网友:
有限元计算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感觉你的问题和你想要的不对称。

网友A:
看不到模具断面,无法进一步分析

网友:
这是叫铆压么?还是叫挤压缩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模具断面,无法进一步分析

这是剖面图

网友:
如果前期不能CAE分析,只有靠后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