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现未命名问件错误

楼主(2019-09-06):
修改了一下距离配合的数据,重建后就弹出这个对话框,只要点保存软件就崩溃 ,这是什么问题,求各位大佬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重启大法好

网友B:
设计树里面有错误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大法好

整好了,在父装配体对子装配体零件执行配合命令导致的错误,纯粹是我自己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树里面有错误信息吗?

没有,谢谢了,找到问题原因了,已经解决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好了,在父装配体对子装配体零件执行配合命令导致的错误,纯粹是我自己蠢

学习了。

网友:
混个脸熟

网友:
电脑重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