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管路,从理论上讲,管道各处的压力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9-09-06):
不考虑阀门弯头,即使管道发生变径,支管和主管压力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沿程压力损失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程压力损失 了解一下

不考虑损失理论上

网友(点评):
也不一样,因为会有湍流、紊流,除非无限长等径直管大概能一样

网友:
原理设计时可认为一样。

网友:
下面是管路滴样子,上面是系统滴压力曲线。通过设计可以改变压力曲线的斜度,甚至达到基本平直。设计的力量是无限滴😄

网友:
理论上是一致的。

网友B:
压力损失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损失去哪里了?

变成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