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切钢螺钉表面硬化选择哪种工艺方法?

楼主(2019-09-0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Y15易切钢,车的螺钉,图纸要求表面硬化层厚度≥0.08mm。不知道该选择哪种硬化工艺方法?

网友:
疑问:通常标准件主要的要求是性能等级,比如螺栓4.8,8.8,10.9等等,要求表面硬化厚度的螺钉还是第一听说,这是做什么用的精密螺钉?

楼主:
|moipourlui发表于 09-06 13:43疑问:通常标准件主要的要求是性能等级,比如螺栓4.8,8.8,10.9等等,要求表面硬化厚度的螺钉还是第一听说,这是做什么用的精密螺钉?
感谢您的回答。
这个螺钉不是精密螺钉,是用来压线用的普通螺钉! 图纸对表面硬化有要求。

网友:
美国的图纸?

楼主:
嗯,对!

网友(点评):
我们也做美国的零件,图纸就这种标注手法,没准咱们伺候的一家客户。不过我们老板从来不告诉我们客户的任何信息。

网友A:
高频淬火怎么样,标注一下淬硬层的深度。

zr
图纸尺寸转化为公制,硬化层深度0.076-0.127mm。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怎么样,标注一下淬硬层的深度。

那是挺薄的,我接触过的淬硬层深度一般都是0.5mm左右。

zr
渗碳怎么样?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渗碳

楼主:
通常做大批量标准件螺钉,表面硬化采取什么工艺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做大批量标准件螺钉,表面硬化采取什么工艺方法?

渗碳的话,也达不到要求。渗碳的深度一般是0.8-1.2mm。

网友:
渗碳层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