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草图圆角中“保持拐角处约束条件”的作用

楼主(2019-09-0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solidworks里的圆角命令中有一个勾选“保持拐角处约束条件”,这个选项打勾与否我看不出有什么影响,请懂的人帮忙解答一下这个到底有啥用?不会只是好看吧?

网友A:
手边没有电脑。楼主画个【中心-角点】的矩形,在测试下圆角命令的变化,具体记不清了,晚上我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边没有电脑。楼主画个【中心-角点】的矩形,在测试下圆角命令的变化,具体记不清了,晚上我再测试一下。

谢谢大神,确实有点区别,打勾的中心矩形的斜点划线圆角端有重合约束,而未打勾的中心矩形的斜点划线圆角端无约束,可是这个没什么卵用啊,什么情况下打勾,什么情况下不打勾?感觉有这个选项意义不大。

网友B:
最好是钩起来,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钩起来,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就是多了个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