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三防漆时遮盖工艺

楼主(2019-09-06):
一个小电路板正反面,在进行三防漆喷涂的时候需要将一般连接器、插座、开关、敏感器件、插板区域等进行遮挡。由于点位多,而且又不能遮挡其他部位,现在采用的方式为胶布一个点一个点的贴,简单的工装夹具又容易造成喷涂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效率更高,只遮挡一般连接器、插座、开关、敏感器件、插板区域等,不遮挡其他地方,且不影响喷漆?

网友A:
不涉密的话就上个照片,圈出来哪里需要喷,哪里需要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涉密的话就上个照片,圈出来哪里需要喷,哪里需要挡

我看看吧,

网友:
是啊,不上个图片怎么看

网友:
没图真不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涉密的话就上个照片,圈出来哪里需要喷,哪里需要挡

这是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B:
感觉做个简单夹具就可以吧。小圆管做支架。

网友A:
要不要试试网红的水晶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试试网红的水晶泥?

不太好实施,还是跟人工贴纸成本差不多有可能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做个简单夹具就可以吧。小圆管做支架。

要喷涂两面。

楼主:
转接板喷油人工贴纸撕纸很费成本,目的是减低成本

网友:
手工刷吧

网友:
大侠的回复,lz要晕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试试网红的水晶泥?

思路666;

要是我,我就开发一种超强张力的三防胶水,配合SMT工艺,在pcb上指定区域流不进去。

楼主:
目前是手工刷的,但是贴纸太耗时间了。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精准喷涂,就像数控等离子在钢板上下料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手工刷的,但是贴纸太耗时间了。

做一套塑胶套,一套就是了,贴纸,质量和效率都不行

网友:
我们以前搞过类似的,就是用CNC加工几个盖帽

网友:
土办法就是在不喷涂的地方贴保鲜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