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画螺丝

楼主(2019-09-06):
因客户要求,需要出螺丝的工程图。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可以画出螺丝呢?M3 M4的螺丝。公司用的2012版本SOLIDWORKS

网友:
第一次听说要画螺丝的。。。。。。

网友:
装个迈迪,一切都OK,找就完了

网友:
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里面的不行吗?

网友:
是要有真实螺旋的螺丝还是只要有装饰线

网友:
|斯拙Sizzo发表于 09-06 17:15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里面的不行吗?
软件自带有

网友:
内螺纹都是异形孔向导。外螺纹就是插入-装饰螺纹线。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出工程图的。如果是螺钉什么的安装迈迪工具集是最好的。

网友:
我之前有个帖子   写扫描切出
http://www.cmiw.cn/thread-337027-1-1.html

网友:
toolbox有真实状态的螺钉

网友:
M3、M4的螺丝要出详细工程图?你弄清楚客户的需求了吗?需要表达哪个具体细节?一般情况下图纸中螺丝都是用简化画法。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抄

网友:
这种直接调标准件模型了,还需要自己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