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如何增大转动惯量和扭矩的?

楼主(2019-09-06):
负载所需转矩:6N.M和转动惯量120000g·cm2,电机的静力矩6.5N.M和转动惯量2400g·cm2,如何选择减速机呢?

网友:
电机通过减速机拖动的是什么样的负载?负载转速是多少?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6 19:51电机通过减速机拖动的是什么样的负载?负载转速是多少?
同步带加导轨的结构,速度80mm/s

网友:
有公式可以算了,惯量好像是除以减速比的平方

网友:
你这个电机的功率都得2KW以上了,扭矩6.5NM,负载的扭矩6NM,你要是配上一个减速器,输出扭矩要乘以减速比,输出惯量要乘以减速比的平方,你自己先搞明白这些

网友:
选电机和减速机,一般只看速度和扭矩,转动惯量实际就是启动时(加速时)的负载,
ps电机的转动惯量也是负载,也是整个系统的负载的一部分。很多人经常犯这样的概念错误,比如是负载的惯量必须少于电机转动惯量3~4倍,这是错误的观念。

楼主:
|黄工baba发表于 09-07 11:33选电机和减速机,一般只看速度和扭矩,转动惯量实际就是启动时(加速时)的负载,

ps电机的转动惯量也是负载,也是整个系统的负载的一部分。很多人经常犯这样的概念错误,比如是负载的惯量必须少于电机转动惯量3~4倍,这是错误的观念。
负载的惯量只要比电机的惯量小就好了吧,没必要3到4倍吧?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9-07 10:24你这个电机的功率都得2KW以上了,扭矩6.5NM,负载的扭矩6NM,你要是配上一个减速器,输出扭矩要乘以减速比,输出惯量要乘以减速比的平方,你自己先搞明白这些
怎么会有2KW呢,负载30kg,速度80mm/s,功率才24W

网友:
通过你工件加减速时间求出你的电机加减速需要的转矩,然后根据你电机转矩和转速参数来判断你需不需要加减速机,如果你电机的转速比需要的转速高很多,可以通过减速机来提高输出转矩,来克服加减速需要的扭矩。减速机传动比在满足转速要求的情况下,转速比往大的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的惯量只要比电机的惯量小就好了吧,没必要3到4倍吧?

你这也是错误观念,这个不是用作对比,是全部惯量加起来再乘以加速度,确定扭力的

网友:
楼主单位搞错了吧,哪有这么大啊?

网友(2022-09-25):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有2KW呢,负载30kg,速度80mm/s,功率才24W

24W带动负载30kg????不感觉离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的惯量只要比电机的惯量小就好了吧,没必要3到4倍吧?

不是

网友:
惯量比这个东西你可以让电机厂家给你算,而且功率大小不一样,对惯量比的要求也不一样的,首先你要通过你的负载确定你的转速和扭矩,然后在算惯量比是否满足设备运行时的稳定, 如实惯量比太大,就要改减速比和电机功率。

网友:
而且你的单位也不是太规范,一般都是kg/cm2

网友:
一般负载的惯量和电机惯量有个比值吧,这个比值可以按电机厂家提供下

网友:
惯量是否匹配与你的动态响应要求、传动系统刚性等都有关系,我本人惯量比100以上的机构也做过,惯量比小于5的也做过。自己如果搞不清楚,可以把负载,传动系统这些跟供应商讲一下,让他们帮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