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装置调试时,发现制动力矩足够。但无法提升升降部分。请各位大牛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9-09-06):
如图所示起重装置,左侧直线导轨副(两根导轨和四个滑块),右侧减速电机通过齿轮齿条驱动升降部分。
安装调试时,发现制动力矩足够。但无法提升升降部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具体参数如下:
减速电机(带制动器)功率为3KW,其中电机额定转速1455r/min,减速比i=126.91,减速器输出转速11.46r/min,输出扭矩2940Nm
齿轮直径160mm
升降部分重量2.3吨
校核过程如下:
校核发现,功率增大系数1.22,处于设计规范1.2~2.6的下限,偏小。

调试前发现,制动扭矩足够,升降部分被减速电机正常制动;
释放制动扭矩后,升降部分落下,变频器给电机供电后无法提起升降部分。
请各位机械大牛帮忙分析下,无法提起是减速电机功率过小造成的,还是机构受力状态不佳造成的?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计算的负载提升时需要的功率是多少?我计算了下,提升负载所需电机功率大约是3.51kW左右,电机功率有点欠。工况系数最好取大值,不要取中间取,因为电机输出功率很小一般往工况系数上限取。还有一个问题,整个运行系统的机械效率0.9你怎么计算的?从起升、齿轮齿条,减速电机,联轴器这几个传动的机械效率相乘下来是多少取多少。

网友:
大致看了一下你这个工况,在计算电机功率只计算正常运转时所需要的扭矩。缺少几个重要参数。

1:启动扭矩,启动惯量×角加速度。这个参数极为重要,尤其在垂直升降重载和高速工况下。这个需要详细计算。
2:升降过程中,从下往上升是要克服自身重力+(重力×摩擦系数既摩擦阻力),而从上往下降时要克服重力此时需要减速器具备自锁防止电机被带动。这些需要计算。
3:建议惯量和启动扭矩匹配 计算还有减速器带自锁和电机带断电刹车功能。
4:重新评估摩擦系数和工况系数,尤其是加减速和正反转频繁的工况下。
机械设计手册有电机选型公式,可以参考一下。网上自动生成电机功率计算只是参考,要懂得理论力学等基础知识才具体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由于5.5KW和7.5KW的没有这么大的减速比。目前计划的修改方案是:增加设计一半左右的配重,作用与直线导轨副侧。 一、消除直线导轨副上的大部分倾覆力矩;二、减小所需功率为原来的一半左右。 请大牛分析妥否?

网友:
大力出奇迹,功率选大点。

网友A:
到处都是问题。减速电机输出扭矩不对,效率也差点,用了变频也要加一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到处都是问题。减速电机输出扭矩不对,效率也差点,用了变频也要加一档

不计惯量,你这提升功率大致是2.3KW,总效率大致是0.7,已是3.3KW,加上设计余量已经在4KW以上,再加变频器控制的余量,想想都该选5.5KW了

网友(点评):
加了配重应该好点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构设计的重心在哪里?线性导轨的手册里一般都有最大倾覆力矩,如果倾覆力矩太大,摩擦力会加大很多,甚至损坏滑块,提升时自身的重量加上比较大的摩擦力,你这个功率就不足够了,而且你这个传递效率0.9选的太大了吧,减速机效率,齿轮齿条的效率,线性导轨的效率。

三相电机一般计算选型时不用考虑惯量,三相电机的选型手册也没有这个指标,主要考虑输出扭矩。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线性导轨的最大倾覆力矩

网友(点评):
三相电机要考虑工况启动扭矩或者最最大扭矩,都是由惯量推算出来的。一旦超过三相电机额定扭矩就无法转动。手册都有可以查询。

网友:
最近做了一台样机,提升1t,但是速度比较快,我用的是8.5kw,取了2倍的安全系数,就这样高速时仍无法准确定位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参考

网友(点评):
能不能准备定位和电机的惯量是有关系的。和功率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

网友:
减速器输出转速11.46r/min

网友:
计算明显偏小了,加大电机得到功率

网友:
没计算,但印象中根据起重起械设计规范,为安全起见,制动力矩正常安全系数为3,也就是制动力矩为工作力矩的3倍,你这以制动力矩来选电机,出问题也就不意外了。

楼主:
目前计划的修改方案是:增加设计一半左右的配重,作用与直线导轨副侧。
一、消除直线导轨副上的大部分倾覆力矩;二、减小所需功率为原来的一半左右。
请大牛们分析妥否?

网友(点评):
增加配重是对的。这么重的东西,你不增加配重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处都是问题。减速电机输出扭矩不对,效率也差点,用了变频也要加一档

对!变频器应该比电机高一档

网友(点评):
请问是变频器应该比电机高一档,还是用了变频,电机功率应该加大?为什么?

网友(点评):
变频器比电机高一档。

网友:
楼主电机选型除了功率满足要求外还要校核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比,如果太大就会有启动不了或者加减速性能不好,定位精度不行等问题,一般不大于15,高响应机构不大于5,这样就有可能要加减速机,还有就是你这结构驱动力与导向机构还有重心偏心有点多,倾覆力矩大,摩擦力也相应增大不少,还可能会影响导轨使用寿命,还有导轨与齿条齿轮装配是否平行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谢谢分析,特别是惯量比的分析

网友:
各位大神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起不来就是扭矩不够,再增加一套加速机构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增加加速机构?

网友(点评):
这可恶的拼音输入法,应该是减速机构

网友(点评):
外加一套减速齿轮

网友:
这类的项目要把实际的工况仔细分析。
1.一个周期(一个循环)的工作是什么工况,比如先从底部启动 启动到需要的线速度要多久,拆分一段一段的分析。

2.升到最高处时刹车时间多少。所有升降部分(含被抬起物体)总重量是多少,重心在哪里。由于加速产生的惯性力多少,此时要把动力和重力联合起来计算才可以计算整个机架稳定性。包括失稳和倾覆力矩计算。可以看看我们仓库的电动叉车人家能升降2-3米负载也有1吨多。

3.有了以上整体计算,在拆开局部的部件计算包括 偏载 摩擦阻力等计算,最后根据实际工况推算电机功率计算。

网友:
个人对伺服电机的应用比较熟悉。普通三相电机用的少。但是原理应当是相通的,伺服电机也就是一套高级一些的变频器+三相交流电机的组合

将适用于三相交流电机的部分摘出来,供参考
电机启动扭矩>向上提升的加速扭矩: 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扭矩通常都小于额定扭矩,对于垂直提升,最恶劣的工况就是向上启动的工况。这个时候,电机的输出最低,摩擦力是作为阻力,向上加速所需的扭矩最高

电机额定扭矩<等效扭矩: 将整个节拍的循环都写出来,比如,电机向上提升的时间,所需扭矩;等待时间,保持扭矩;向下时间,所需扭矩。然后用均方根,求得等效扭矩

另外:楼主的计算里面,机械效率显然是取错了,100+的减速比,减速机的效率通常都不会很高。建议楼主找电机厂家咨询一下,具体是多少

我不建议简单粗暴的增大功率,这样做“可能”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恰当的值应当是多少。机械设计是一项逻辑性很强的工作,取的任何系数都要有迹可循,直接拍脑门,就容易被别人挑战

如果考虑好了加配重的优劣,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加配重,能够减小电机为克服负载重力而输出的扭矩。但是,但是,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会增加启动时间,普通电机不讲究惯量比。但是有一个跟惯量比很类似的参数,那就是飞轮矩。这个值越高,电机的启动时间越长。而电机的启动时间过长,是有可能过热,烧坏绕组绝缘层的。这就是电机控制飞轮矩的原因。因此,我建议,综合考虑一下优劣之后再做决定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百度了一下,飞轮矩和转动惯量是一样的,只是单位有所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计惯量,你这提升功率大致是2.3KW,总效率大致是0.7,已是3.3KW,加上设计余量已经在4KW以上,再加变频器 ...

既然已经做好了,先别急着加配重,可以先去掉点负载,测下3KW可以带多大的负载,再定夺改的方向。

网友B:
看到 3吨 用导轨  在看你这结构也不是 重载 导轨布置啊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9-08 16:40
既然已经做好了,先别急着加配重,可以先去掉点负载,测下3KW可以带多大的负载,再定夺改的方向。

好主意

楼主:
|尘世天涯发表于 09-08 13:54个人对伺服电机的应用比较熟悉。普通三相电机用的少。但是原理应当是相通的,伺服电机也就是一套高级一些的变频器+三相交流电机的组合

将适用于三相交流电机的部分摘出来,供参考

电机启动扭矩>向上提升的加速扭矩: 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扭矩通常都小于额定扭矩,对于垂直提升,最恶劣的工况就是向上启动的工况。这个时候,电机的输出最低,摩擦力是作为阻力,向上加速所需的扭矩最高

电机额定扭矩<等效扭矩: 将整个节拍的循环都写出来,比如,电机向上提升的时间,所需扭矩;等待时间,保持扭矩;向下时间,所需扭矩。然后用均方根,求得等效扭矩

另外:楼主的计算里面,机械效率显然是取错了,100+的减速比,减速机的效率通常都不会很高。建议楼主找电机厂家咨询一下,具体是多少

我不建议简单粗暴的增大功率,这样做“可能”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恰当的值应当是多少。机械设计是一项逻辑性很强的工作,取的任何系数都要有迹可循,直接拍脑门,就容易被别人挑战

如果考虑好了加配重的优劣,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加配重,能够减小电机为克服负载重力而输出的扭矩。但是,但是,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会增加启动时间,普通电机不讲究惯量比。但是有一个跟惯量比很类似的参数,那就是飞轮矩。这个值越高,电机的启动时间越长。而电机的启动时间过长,是有可能过热,烧坏绕组绝缘层的。这就是电机控制飞轮矩的原因。因此,我建议,综合考虑一下优劣之后再做决定

以上,供参考

谢谢您分析这么深入!减速器供货商反馈该减速器有0.95-0.98的机械效率,建议排除机械卡阻和别劲问题,另外建议不要采用软启动方式。

网友A:
系统可以的话,可以试试不接变频,直接全压启动,看看运行情况,观察电流是多少。因为正常的普通电机其启动扭矩可达2倍左右的额定扭矩,这时有可能是可以短时动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可以的话,可以试试不接变频,直接全压启动,看看运行情况,观察电流是多少。因为正常的普通电机其启动 ...

不过这是要做好保护,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网友:
公式安全系数不够,导致计算结果偏小!

网友:
3kw的电机加上减速器输出扭矩有那么大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不计效率的。厂家不负责的标记害死多少设计人员啊!像这种大减速比的锥齿,效率有90就很好了

网友:
下坡一路溜,上坡踩得汗流,这就是差别。

网友:
这么重的没做过,我做几百公斤提升的时候都是加相应的配重,这样选取电机和减速机的时候可以从容一点

网友:
评论的都是大佬,想我这种刚进自动化行业的一脸懵逼

网友:
你这减速机是K系列的吗

网友(点评):
锥齿轮,三挡,效率当在0.9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做好了,先别急着加配重,可以先去掉点负载,测下3KW可以带多大的负载,再定夺改的方向。

大侠,能帮忙给讲讲加配重的方式,具体是什么原理和要怎么实现呢?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在链轮的另一端就可,参见电梯

网友:
楼主,能帮忙分享一下详细的计算过程吗?小白,想学习一下.

网友:
2.3t重用齿轮齿条不合适吧  目前看你的承重点全在齿轮上面,单点承力一定会有倾角,增大滑块摩檫力。电机这一块不太熟,但是初步看整个设计就是不太合理。升降机构尽量考虑用滚珠丝杆加直线导轨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 3吨 用导轨  在看你这结构也不是 重载 导轨布置啊

请问大牛  重载导轨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分布形式?

网友:
恩,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