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图层修改颜色bug?

楼主(2019-09-06):
若干张工程图里的图层,中心线颜色设置的是蓝色点划线,现在要统一修改成红色。+ Q- ^0 v( P3 r) m
    批量修改不行,发现用Sw自己的选项一个个修改也不行。 文档属性 从外部文档装载,模板里定义好中心线层颜色为红色, 也不行。

网友:
kytool批量修改模板试试

网友:
SW破解版的没这个功能,楼主如果需要最好花钱搞一个插件来用!

网友:
应该是你单独在编辑界面单独设置了颜色,类似cad,图层对象的颜色等属性,除了图层定义,还可以单独设定,而单独设定的属性就不能通过图层定义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