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棒上料机,1000大洋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06):
现有一个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意境采纳,重金酬谢!

要求:将一字尺铁棒部分切口未切之时进行上料,送入指定的冲压机床进行切口加工。

一字尺规格:六边形类,边对边尺寸有8mm, 10mm,12mm, 14mm, 16mm , 18 mm
                    圆柱形类,直径有 4mm, 6mm, 8mm , 10mm
                   长度在150mm到400mm之间

效率要求:一分钟25~30支

造价要求:10万内

方案难点: 一字尺加工工序——1、圆铁棒或者六角棒送入冲压机冲出扇形,此步由于工件外形具有整体性,故而好上料,客户已有成熟设备,见附件                                                     视频(冲压扁口工序)

                                             2、将扁口工件再次冲压,得到最终的所需一字尺头部外形。由于担心模具容易坏,一修就要停工,所以工序一和工序                                                      二 分开两次加工,并不是在同一台冲压床上完成。我要做的就是这部分,现在是人工冲压,见附件视频(人工冲切                                                      口),需要将这部分换成机器自动冲切。难点在于这时工件外形已不具整体性,头部是不规则的扇形,而送入冲压                                                       机时必须摆正,扇形呈水平状态才能冲出一字尺头部形状。

                                             3、镀锌,上把手。(无需考虑)
我之前做的方案,已验证为失败的方案,看附件图一和图二

方案一   优点:简单,造价低,速度快

            缺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让工件按预想的滑下来是不可能的事,会倾斜或者堵料,也不一定能落入凹口。

方案二    优点:不会卡料,准确率比较高

              缺点:造价高,速度慢

附件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ZBQZJsnIsYt8UhVt-YcYLQ

有其他方案想法希望大家积极讨论,有把握能做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有酬。

网友A:
lz为了表示诚意,应该留个坐标,联系方式

网友B:
你这好搞呀!把第一个方案改就可以。用震动盘自己上料,把冲床部分加个PLC自己工作。

网友C:
一个导平槽不就解决了,至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为了表示诚意,应该留个坐标,联系方式

坐标佛山 ,联系 13690826673

网友(点评):
有空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搞呀!把第一个方案改就可以。用震动盘自己上料,把冲床部分加个PLC自己工作。

振动盘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导平槽不就解决了,至于吗?

我第一个方案模具那里就是用的导平槽,估计准确率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振动盘估计不行

震动盘只是排料的,加上导料槽呀!气缸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盘只是排料的,加上导料槽呀!气缸上料

1、工件太长,也分前后,并不好振动上料,2、可以人工前后对齐堆好放入料斗

3、工件头部是扇形,导料槽如果以头部为准上料,尾部比头部小,送料会不直,倾斜。送入压机会不准

网友D:
再楼主方案2 的基础上增加圆弧导向条,自动摆正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楼主方案2 的基础上增加圆弧导向条,自动摆正工件

谢谢。这个方案确实要比我那样做节省很多成本。
有2个问题:1,能否完全正确的摆正,工件头部并不是规则扁平状态,而是一个渐变的放样过程形状,
洁面由圆形或者六角形渐变为很窄的长方形,这样导料是不是也会有点倾斜?
                  2,如何保证摆正之后让工件保持状态送入压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搞呀!把第一个方案改就可以。用震动盘自己上料,把冲床部分加个PLC自己工作。

lz的参数:长度在150mm到400mm之间
这个震动盘得多大????

网友B:
前部的扁口是否都一致呀!要是做个夹口只夹紧扁口的震动自动上料呢!你的冲床这一套模具都要改,伺服上料气缸夹紧尾端,冲压后卸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案确实要比我那样做节省很多成本。
有2个问题:1,能否完全正确的摆正,工件头部并不是规则 ...

那这样上料确实有问题,也会造成工件侧翻,那就换成连杆步进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上料确实有问题,也会造成工件侧翻,那就换成连杆步进输送

谢谢。之前也做过这种方案。但是那个冲床有4个立柱,冲床是定好了的。这样送料无法送入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部的扁口是否都一致呀!要是做个夹口只夹紧扁口的震动自动上料呢!你的冲床这一套模具都要改,伺服上料气 ...

谢谢。没明白你的振动上料方式。切口样式差不多,尺寸不一样,换模具没问题,每种工件可以分别配套模具。现在问题就是怎样上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也做过这种方案。但是那个冲床有4个立柱,冲床是定好了的。这样送料无法送入模具

改两导柱不行吗?

网友F: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看人工冲压的工序,如果工序1冲压出来的形状各异,那人工放进模具里也会有偏差,人工冲压的能接受,那设备可能也允许有小的偏差。
2.如果工序1冲压出来的形状各异,通过导向的槽子进到模具里角度可能不一定都是水平的。
3.不是水平的用个机构把它顶成水平的呢?是否可行?

网友G:
你的第一种方案 ,推出去的地方加个长导槽,到冲压头那里,如果怕立起来90度导不过来可以把你的传感器配合一个电机滚轮先摆正姿态,这个姿态不需要很准,能进导槽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一种方案 ,推出去的地方加个长导槽,到冲压头那里,如果怕立起来90度导不过来可以把你的传感器配合 ...

这是要上视觉么?

网友A:
最长400mm,也要做到2秒1只,有点困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长400mm,也要做到2秒1只,有点困难哦

长的可以久一点,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看人工冲压的工序,如果工序1冲压出来的形状各异,那人工放进模具里也会有偏差,人 ...

精度要求不高,但是不平的话容易伤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两导柱不行吗?

冲压机是现成的,客户不想买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的可以久一点,没事

种类规格这么多,lz的意思是需要各个机构都要可调,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一种方案 ,推出去的地方加个长导槽,到冲压头那里,如果怕立起来90度导不过来可以把你的传感器配合 ...

摆正之后恐怕只能抓取送进压机,和我方案二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种类规格这么多,lz的意思是需要各个机构都要可调,兼容?

是的

网友(点评):
这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上视觉么?

视觉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六边形类,边对边尺寸有8mm, 10mm,12mm, 14mm, 16mm , 18 mm
                    圆柱形类,直径有 4mm, 6mm, 8mm , 10mm
                   长度在150mm到400mm之间
lz的冲切模具是一套么?应该会换模具吧
有粗有细,有圆有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冲切模具是一套么?应该会换模具吧
有粗有细,有圆有方的

对,每个规格配一台模具

网友A:
网站中毒了?lz你的页面也中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站中毒了?lz你的页面也中毒了吗

一样的

网友(点评):
搞机械的都是屌丝,哪有钱去潇洒

网友(点评):
士可杀不可辱!

网友:
其他贴都看不见了,只看到lz你这个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坛主厉害,几分钟就清除了.想必这种事经常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主厉害,几分钟就清除了.想必这种事经常发生

直接杀掉那个发帖的ID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冲压机是现成的,客户不想买其他的

我还以为您图片中的压机是您自己造的。
这个比较麻烦,规格太多了,我估计悬赏后面加个0,看有没高手大侠出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楼主方案2 的基础上增加圆弧导向条,自动摆正工件

这个图一看,就是米思米的。lz学习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一看,就是米思米的。lz学习能力很强啊

眼尖,确实是那里的。做方案要的就是快,能拿来用的就毫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您图片中的压机是您自己造的。
这个比较麻烦,规格太多了,我估计悬赏后面加个0,看有没高手大 ...

我是专门帮别人出图出方案的。这个项目是我一个客户的,实话实说,方案和详细图纸总共费用5000.如果有人能完整出好,我可以5000全部刚给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眼尖,确实是那里的。做方案要的就是快,能拿来用的就毫不客气

点赞!有豪气!
这个案子,楼主大侠搞了多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赞!有豪气!
这个案子,楼主大侠搞了多长时间了?

想了差不多一个月,实在没办法才上来论坛求助
论坛里面如果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我每个月都有很多非标设计项目提供,可以长期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上料确实有问题,也会造成工件侧翻,那就换成连杆步进输送

lz看看这个层主大侠构思的连杆步进送料方案,好像米思米也有现成的。能行吗?

网友H: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元帅达人,帮lz指点下干货呗

网友I:
lz进展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进展如何了?

还没有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进展

论坛大侠很多,藏龙卧虎。
你将帖子发在机械设计版块吧,那里人多。